请教s7 200 24小时倒计时的LAD程序怎么写

楼主(2010-03-18):
我想做一个  100小时的倒计时  我的思路是  吧 经过计算后得到一个实数100。0 然后我放到 vd100里   然后我用以个一分钟的定时器 给VD100用个SUB 减 1   每过一分钟 就减1   得99  在过一分钟  减1得98    这个思路不知道对不对    因为我是个初学者 用程序实现不了 我的这个思路  不知道是不是思路错了    请教大家帮忙   在线等着了

网友A:
你这样也可以! 不过最好用PLC 时钟指令做比较!这样避免掉电数据丢失!

网友B:
对:miy_gongkong 关于

你这样也可以! 不过最好用PLC 时钟指令做比较!这样避免掉电数据丢失!

内容的回复:

miy 您能说的详细点吗   您说的那个时钟指令我没用过

网友A:
你用的什么PLC。。。。。?

网友C:
用时钟指令也行啊,设置一下掉电保持的中间变量就行了

网友D:
我写了十几年程序了,各种项目都做过,从来不用浮点数指令,根本没必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