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电机控制大型转盘的问题

楼主(2010-03-18):
一个直径8米的转盘,转盘总重40吨,用转盘轴承支撑,轴承外圈含齿轮,直径3.5米,转盘要求13秒转动72度(一共有5个工位,一个工位72度),拟选择伺服电机\减速机\齿轮来达到较好的位置控制精度,初步计算伺服电机加速5秒 匀速3秒 减速5秒 来达到整个过程,整个减速机构减速比1000(包含轴承上大小齿轮转动比),按7.5KW三菱伺服转矩24N.M,不考虑转动效率则最终到达转盘的转矩为24kN.M,根据5秒的加速或者减速计算应该可以实现.但目前有一个问题,就是减速的时候伺服电机是一个充电的过程,不知这么大的转盘是否会有什么问题.

      目前我这个问题我得快速解决,望有相关了解的达人,帮我一下,解决后可以给予一定的酬劳.可以加我QQ232838123

网友A:
建议问问三菱要配多大(功率\阻值)的刹车电阻

网友B:
电机每分钟3000转,减速比1000,转盘每分钟3转,每秒18度,均速时3秒转54度,加减速时用5秒转9度好像还是很够用的,但是线性加速看来不行,可能要超过度数,既然加速时伺服电机能够驱动,那减速时也没有问题的,可以在驱动器上外加电阻解决。

关于力量,设机械效率80%(猜的),相当于作用在转盘的外圆上有24N.M*1000*0.8/4/10=480KG力,相对于这么大的转盘,个人觉得力量有些小,本人不会计算,全凭感觉,不对之处不要拍砖啊。欢迎讨论jlspzx@163.com

网友C:
我知道有的高级客车上装有一个叫“电涡流刹车系统”的东西。不知道什么原理。只知道大概是电度表上的制动磁铁差不多作用。

网友D:
电机测试加载系统中就有一种电涡流测功机,原理跟电磁炉一样,只是电磁炉目的在于加热,电涡流测功机目的在于加载,发热是附带的结果,还需要散掉。

网友E:
胡诌下,是不是电机转速从3000减速到2000的过程中就用到了刹车电阻?

如果是的话,是不是流过这个电阻的电流大小和减速度(不知道有这个说法没。。)有关?

如果是的话,不就成了负载对这个电阻的选用不构成大影响了?

如果不是的话,您就当娱乐了。。。

网友A:
胡诌下,是不是电机转速从3000减速到2000的过程中就用到了刹车电阻?

如果减速很快,负载很大,就会用到.

如果是的话,是不是流过这个电阻的电流大小和减速度(不知道有这个说法没。。)有关?

还有负载大小

如果是的话,不就成了负载对这个电阻的选用不构成大影响了?

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