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中的F282,F283线性化指令求助

楼主(2010-03-18):
松下的FPX-C32T2H及FPX-C40T可用线性化指令,看电子档手册N遍了,不知所动,始终无法使用,如后.........一旦出现条件闭合,系统就出错不知是何故,请大家指导,谢谢!    I-----11-----【F282 (SCAL) DT100   DT101    DT200】,  我先给DT100传输给500,DT101输入60,然后闭合条件,系统立马出错,不知是何故

网友A:
在执行此指令之前要预先设置好X、Y数据

网友B:
可使用编程软件中的向导

网友C(2010-08-16):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请哪位高手赐教

网友D(2014-05-15):
四年来无人回答,确实比较难,我也在研究.

网友E:
请教向导中的Xn和Yn怎么设定?

网友F(2014-11-24):
用向导吧,先填表,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G(2015-01-31):
等了四年,高手终于出现.

网友G:
根据楼上的提示我又简化了一下.其实就是一个方便指令,例如,输入0-1000,转化成输出0-2000,就按上面的编写就可以了.

网友H(2016-04-29):
看下永宏的34号指令

就会使用了

其实是,一样的

网友I(2018-08-07):
引用 网友G:
根据楼上的提示我又简化了一下.其实就是一个方便指令,例...

网友J:
遇到知识绝不放手,就是下下下下遇到知识绝不放手,就是下下下下遇到知识绝不放手,就是下下下下遇到知识绝不放手,就是下下下下遇到知识绝不放手,就是下下下下遇到知识绝不放手,就是下下下下遇到知识绝不放手,就是下下下下

网友K(2019-05-18):
DT102为S1

DT110为S2,N是两个数据,  (值为K2)

S2+1  DT111 (读取的最低数据)X1

S2+2 DT112 (读取的最高数据)X2

S2+N(值为K2, 所以加2)+1  DT113(转换的最低数据)Y1

S2+N(值为K2, 所以加2)+2  DT114(转换的最高数据)Y2

网友K:
3200到16000转换成-5000-5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