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芯的电缆,一根一端接火线,另一端悬空,为什么会出现八根线用电笔量全有电?

楼主(2010-03-18):
八芯的电缆,一根一端接火线,另一端悬空,为什么会出现八根线用电笔量全有电?

网友A:
哪种电笔

数字的会有电压 但不会是220V

氖泡的也会发光 但不会很亮 稍暗些

摸的话也不会有感觉

知道是什么电了吧

楼主:
 应该是氖泡的吧

什么电

网友B:
交流感应。

网友C:
感应电咯。嘿嘿嘿嘿嘿嘿

网友D:
感应电,

-----------------------------------------------

PLC 视频教程。USB转RS232 编程线 光电接近,正泰,德力西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另回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工控

楼主:
没形成电流怎么会有感应电

楼主:
怎么产生的

为什么还会对地打火

网友E:
这是分布电容造成的。

电容就像在电线的中间用一定的电抗接通了一样。所以每一条电线之间都不会是真正的绝缘的了。直流通路仍然是绝缘。

网友F:
各种品牌PLC输入输出单元故障、变频器故障、590及西门子6RA系列直流调速器故障,可以联系13830812651技术交流维修方法。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这是分布电容造成的。

电容就像在电线的中间用一定的电抗接通了一样。所以每一条电线之间都不会是真正的绝缘的了。直流通路仍然是绝缘。

正解!没有回路,无电流通过就不存在电磁耦合,感应电流是一个通俗的说法,大家都这么说。真正的原因是分布电容的耦合,只要2个接近的导体都存在分布电容。 你的测量等于是在火线接一个电容器,测电容器另一端当然氖灯会点亮。

网友H:
分布电容造成的,芳季说的对。

网友I(2010-05-07):
分布电容的影响

网友J:
同意上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