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双速电机接线图

楼主(2010-03-19):
电机M为一双速电机,用一个转换开关SA选择电机的高低速接线。电机双向工作,全压启动,停机时采用能耗制动,制动时间10秒。电机在告诉接线时启动,由低速状态开始,延时5秒后,在转为告诉接线。电机应有双向点动调整的功能,点动调整时的接线为低速接线!

我刚学机电,没接触过双速电机,但是设计要用,求师傅们帮帮忙!

刚申请的号,没有积分,求好心师傅了

网友A:
网上应该有吧!双星型接线    。。。。。。。。             我没发图的权利。

网友B:
用普通电机配个变频器不是更好吗?

网友C:
有两个接线端子,U1 .V1. W1.U2.V2.W2~低速时,电源接U1.V1.W1~U2.V2.W2.空着不接!!!高速时把U1.V1.W1.短接.U2.V2.W2.接电源!为了使电机方向不变!应改变相序! 根据上面来画图吧!!

网友D:
电机为三角型和双星型接法,有两个接线端子,U1 .V1. W1.U2.V2.W2~低速时,电源接U1.V1.W1~U2.V2.W2.空着不接!为三角型!!高速时把U1.V1.W1.短接.U2.V2.W2.接电源!为双星型,使电机方向改变!应改变相序!

网友E:
     3楼讲的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