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K3P-07AS怪毛病!

楼主(2010-03-19):
LG K3P-07AS怪毛病,我用电脑联机输入应用程序,机器可正常工作,当受到碰撞或掉电时,机器无法正常工作,有输入无输出,我联机读出应用程序,发现应用程序变了,不是我输入的那个程序,为什么呢?我又把正常程序输进去,机器又正常了,当再次受到碰撞或掉电时,机器又无法正常工作,有输入无输出,我联机读出应用程序,发现应用程序又变了,不是我输入的那个程序,到底什么原因,请指教!

网友A:
很有可能是电擦除E2PROM有问题,或者你输入的程序没有存储起来,当碰撞时,瞬时掉电,导致程序丢失

楼主:
谢谢你的答复,可我的应用程序是675步,每次出故障后读出的程序是661步,不是乱码,读出的程序是什么程序呢?记得上一次输完后还用了一天半呢?另:3V锂电池电压也正常!

网友B:
电压正常也不一定电池就能用

楼主:
此机器也有时正用的突然坏了,可我读出的程序又是什么呢?

网友C:
“当受到碰撞或掉电时”,“我又把正常程序输进去,机器又正常了,当再次受到碰撞或掉电时,机器又无法正常工作”看看你的机器上的开关可能是它位置不对。

楼主:
开关位置应该没问题,我试了好几次。

楼主:
此机台上一次搞好到现在也没坏(有两周时间了),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
真邪门了,昨天上午一说,下午就坏了,到底什么原因呢?郁闷中!

网友D(2010-04-21):
下载程序时要写闪存的,

网友E(2010-06-22):
找LS产电修找LS产电修找LS产电修找LS产电修找LS产电修找LS产电修找LS产电修找LS产电修找LS产电修找LS产电修找LS产电修找LS产电修找LS产电修找LS产电修找LS产电修找LS产电修找LS产电修找LS产电修找LS产电修找LS产电修找LS产电修找LS产电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