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 历史报警查询

楼主(2010-03-19):
最近在学组态王   对它的历史报警查询 有点捉摸不透。。

KV.Where="";
KV.FetchData();
KV.FetchEnd();   对所有抱紧  数据进行查询。。KV 是KVADODBgrid 控件名、。

现在对当天的 报警进行查询为

//whe="AlarmDate=‘"+\\本站点\选择日期+"‘";
KV.Where=whe;
KV.FetchData();
KV.FetchEnd();

但是我要对 一个时间段进行查询的话 该怎么编,,直接日期比较指令有没有的   谢谢了

楼主:
自己来结贴把,,就是一般的时间比较语句 就可以时间查询历史报警的功能

网友A(2010-10-27):
你好,请教:一般的时间比较语句是什么?

谢谢了!

QQ:360952127

网友A:
老大,帮帮忙,请教组态王历史报警按时间段查询怎么查?你说的一般时间比较语句是什么语句,我用的whe1="AlarmDate=‘"+\\本站点\开始日期+"‘";

whe2="AlarmDate=‘"+\\本站点\结束日期+"‘";
whe3="whe1"+"whe2";
Ctrl0.Where=whe3;
Ctrl0.FetchData();
Ctrl0.FetchEnd();
查询不了

网友B:
可以打电话问问亚控技术支持:400-898-5151

网友C:
看看这段代码:(查询当天的报警)

float Ayear;
float Amonth;
float Aday;
string temp;

string StartDate;
string EndDate;

Ayear= \\本站点\$年;
Amonth= \\本站点\$月;
Aday= \\本站点\$日;
temp=StrFromInt( Ayear, 10 );
if(Amonth<10)
temp=temp+"/0"+StrFromInt( Amonth, 10 );
else
temp=temp+"/"+StrFromInt( Amonth, 10 );
if(Aday<10)
temp=temp+"/0"+StrFromInt( Aday, 10 );
else
temp=temp+"/"+StrFromInt( Aday, 10 );

StartDate = temp;

trace("StartDate=%s",StartDate);
trace("EndDate=%s",EndDate);

string whe;

whe = "AlarmDate = ‘" + StartDate + "‘ ORDER BY AlarmDate ASC";
Ctrl_AlarmQuery.Where = whe;

trace("查询条件【当日数据】:%s",Ctrl_AlarmQuery.Where);
Ctrl_AlarmQuery.FetchData();
Ctrl_AlarmQuery.FetchEnd();

网友C:
信息窗口显示如下:

2010/11/02 17:32:39.109, 运行系统: 查询条件【当日数据】:AlarmDate = ‘2010/11/02‘ ORDER BY AlarmDate AS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