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dows7能用的S7-300编程软件 仿真器

楼主(2010-03-19):
如题    现在用 Windows7  系统 需要  上述软件       非常感谢      最好能 介绍一下怎么安装 !!!!!

网友A:
目前Step7不支持Win7系统,除非:

你首先将你的系统改为:Vista,然后安装Step7 V5.4 SP3或以上版本,PLCSIM V5.4 SP3版本,然后升级安装Win7.

Regards

网友B:
推荐使用双系统,比如安装一个XP SP3(专业版本)

网友C:
最好还是 SP2 西门子官方认同的

网友D(2011-10-09):
我用的就是WIN7  STEP 7  V5.5    之前s7-200的软件用不了,装完STEP7 后也能用了

网友E(2011-11-16):
v5.5哪里可以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