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关于三菱PLC文件寄存器,请朋友们指教!

楼主(2010-03-20):
目前我遇到三菱PLC文件寄存器R2000V,想修改它的值,但不知道怎么操作。有谁用过三菱PLC文件寄存器,文件寄存器中的数据如何读取,请知道的朋友举例说明

网友A:
寄存器D怎么使用,R就怎么使用

网友B:
文件寄存器是应用于QPLC的,在PLC参数项里先进行文件寄存器凳录,可以把寄存器内部命名为你设定的名字,也可不同名,然后还得选择文件寄存器的存储位置(内存卡 ROM;RAM;或者标准RAM) 标准RAM即不需要外加存储卡而可使用。在PLC程式内部是R**** 或ZR**** 具体意义与D类似。 其它再看看书吧 呵呵 , QPLC的编程手册上面有一章是专门介绍文件寄存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