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博变频器 316光耦问题

楼主(2010-03-20):
最近修一日博R600的变频器,测3120光耦的驱动波形有,但测316光耦的驱动波形时无,始终为一负电压,是正常的吗?

都不敢上模块试机哦。

网友A:
老兄,是不是用示波器测的啊

网友B:
你检测的是316J输出的波形,还是输入316J的波形?13013926810

楼主:
肯定用示波器测的,输入有,输出没有,贴片电容换过,供电也正常。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大家,为204贴片电阻性能不好所致,换一个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