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H系列PLC如何定义停电保持寄存器D

楼主(2010-03-20):
我不知道台达EH系列的plc如何定义停电保持数据寄存器D,或者说这个系列的停电保持的寄存器默认的是哪些?最好想知道自己如何定义,这样就不怕不够了,还有状态保持性寄存器怎么设置啊,我想保持断电前的状态,来电后接着上次继续工作,不知道有没有??不知道怎么设置??请大家帮忙,非常感谢。

网友A:
掉电保持区域可以自己设置的。设置方法如下:

在编程软件WPL SOFT里,点“视图”--“工作区”--“项目”--再点“系统区块”有“停电保持范围”,点到“D",可以设置2个区块。你设置好自己想要保持的就可以了。下载程序是把系统的”停电保持范围”选中,下载到PLC里就起作用了。相互学习,共同进步。上海周济电气朱勇军QQ:402761721.

网友B:
朱勇军 的回复内容: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