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 编程软件安装问题

楼主(2010-03-20):
兄弟们帮帮忙,我安装软件是提示“安装新程序前,请重新启动windows”,这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有影音播放软件在运行,一些影音播放软件影响S7的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看看是不是有影音播放软件在运行,一些影音播放软件影响S7的安装

嗯,谢谢,我试过了,原因不在这!

网友B:
我遇到过同样的问题,解决办法:

在注册表内“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中删除注册表值
“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不要重新启动,继续安装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