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GE PLC I/O点相互使用

楼主(2010-03-20):
我有两块GE 90-30PLC CPU374,现在想对两块PLC的I/O点进行互相调用,请哪位大侠指点如何调用?

网友A:
最近公司买了一批GE的PLC卡件,今天听他们公司的人来讲课的时候,说到我们订的AI卡不带24V,但我们的变送器都是两线制的,他们说只要串一个24V电源进来就可以了,小弟怎么也想不通,哪位高手能给小弟说说该怎么串吗?最好能有图说明

网友B(2010-05-16):
把AI卡件的COM接24V+  使用这个COM的一对接24V-,然后把卡件的线接到端子条上,进而连接到变送器,这样就把24V电源串进回路了

网友C(2010-06-20):
第一个朋友的问题,应该是要让两台PLC通讯起来后,把I/O映射到对方的地址空间才可以引用,具体的方法可用以太网卡通讯,使用COM REQ指令,或者 GLOBAL通讯。注意这样的更新速度可能有些小问题,在通讯失败的时候,控制对方IO也会有风险。

网友D(2010-08-12):
用EGD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