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6ra70的高手进:求教电流波动问题

楼主(2010-03-20):
我单位冷轧机采用西门子6ra70调速装置进行传动控制,卷取机为三台114KW电机共同驱动,其中M1电机为主,M2、3号电机串联使用为从。近段时间,当第一、二道次大张力轧制时,卷取电机电流达到额定400安后,因电流限幅100,所以电流按说应该维持在400安,张力因无法维持进而逐步减小,但是最近却出现M1电机电流升到400安后大幅波动现象约有2、3百安,M2\3电机电流却不跳动;其他道次十分稳定。

经检查:6RA70电枢电流调节器输入设定值稳定而电枢电流内部实际值出现大幅度波动;
我在装置运行过程中读了电流给定值参数r20,当波动幅度大时,我看到人r20是稳定的!而r19跳动很大。

楼主:
请各位高手分析以下原因!

楼主(2010-04-24):
十分可惜的好帖子就这样淹没了,难道工控论坛真的无人能解!!!

网友A(2010-06-24):
1、在电流波动时,电机有无异常声响?

2、实测电机电枢电流是否有波动?

3、查励磁是否正常?

网友B:
南京朗驰西门子合肥办事处:主要针对安徽市场PLC、变频器、低压等。
联系人:吴浩 15240019357 kurpe@163.com

网友C:
现在论坛积分制度改了以后,回复论坛的人太少了,如果电机那边正常的话,你可以检查励磁是否正常及电机转速和电枢电流反馈贿赂是否正常。

网友D:
主要从三方面去找原因:

1.电流环参数,做的是否合适(如果不是新设备,以前是好的,就可以排除这点);

2.电机本身,电枢和励磁;

3.观察来料本身是不是就存在松紧不一的情况。

网友E:
测试一下电机电枢和励磁的阻值然后采集一下电流运行曲线看是整个过程波动还是启动和停止时波动?

网友F(2010-08-18):
先检查电机电枢和励磁绕组,还要检查碳刷的压紧程度。从轧机上分析,看看大压下量的时候主机负荷是不是稳定。前滑量是不是稳定。如果各方面检查都没有问题,(电机没有问题,装置没有问题,轧制过程没有问题,轧制工艺没有问题,机械没有问题)优化也不能解决,考虑m1电机的输出轴是不是刚性出现疲劳(m1不但要承受自己的转矩,还要承受m2,m3的转矩,所以设计的时候电机轴都要在原基础上加粗的)。如果上述的都没有问题。考虑把电流环参数弱化(不让电流环起到多大的调节作用)。最终可以保证电流基本稳定。

网友G(2011-10-09):
卷径变化咋样,我们冷轧用ABBDCS800传动,主动机加入了动态补偿,电流就是比cd机大,大概23-30A卷径变化时电流波动就是大,但没有看见过几百A的变化,不过我现在有一台6RA70优化完成后,空载试车电流是正、负的跳动,但传动不报警,状态也是1、11变化。没搞明白怎么回事?,

网友H(2014-11-12):
检查速度反馈是否出线断线或其他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