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ASDA-AB 400w 烧PLC高速输出口

楼主(2010-03-20):
          松下FPO-C32T的PLC,按伺服手册(如下图接线),外接24V电源。伺服不带负载空转,大概运转了2.5个小时后突然停下来。然后监视脉冲数发现没有脉冲过伺服来。拔下PLC的端子再启动脉冲指令,PLC的LED有显示。再带个小24V的指示灯测试Y0口,上电灯就亮,根本不用启动Y0。
         请问台达的这款是否内置的限流电阻太小了?

网友A:
是有些小, 图中的1K电阻应该是2k, 或者将电源换做12V DC.

QQ:57577105

网友B:
看上去,电流有20毫安左右,PLC 的输出标称多少?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PLC的输出规格如下图!

网友C:
应该是其它原因造成的,我用三菱的也是这样接线,内部限流电阻也跟这个差不多,用范伟的话说:用的妥妥的.

网友C:
退一步来说,就算是烧,也应该烧伺服这边的光藕,而不是PLC输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