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系列PLC com接口问题

楼主(2010-03-20):
三菱FX2n系列PLC上的com com1 com2都是干什么用的 如何接线 请各位师傅 回答详细点

网友A:
三菱FX2n系列PLC上的com端是公共控制端的意思,X点上的COM端接“0V”,Y点上的COM点可以接“0V”或者0-24V。

具体可以查看手册

网友B:
输入端的com是所有x的公共端。输出端的com0、com1等是它后面几个y的公共端。这样就能更灵活的去控制不同电压等级的设备。如果是继电器型的可在com和y这个触点和负载串接不要高于220v以上等级的电压,如果是晶体管的就不要高于直流24v为宜。搞工控最好要软件硬件一起来哟,其实你打开看一下电路什么都会明白的

网友C:
晶体管输出为可承受DC30V。而不是24V。当然在DC24工作属正常工作电压范围内,并且一般都是接24V。

网友D:
请问FX2N-32MR-D圆口通讯电缆的接线方式,我想自制一条。

网友E:
输入 就是X端 的COM他们是连在一起的 好象有两个 他是输入的公共端 用两个是方便配线 二是对于那有同时有10几个以上 的输入同时有效时起分流 的作用

输出 的COM有几个 你仔细观察 输出的丝印 每个COM端和Y端用粗线分开的 分成几段 分别用于输出几种电压不同的 输出设备如24V的继电器 或是220V的接触器 等

还是仔细看看硬件手册

网友F:
嘻嘻,有各种COM/USB接口编蛒电缆低价出售!大量批发三菱、西门子、欧姆龙、富士、台达、松下、施耐德、永宏、GE、HITECH人机界面、PRFACE人机界面、AB、爱默生等各
种品牌的PLC编程电缆!西门子附件! 西门子CP5622通讯卡CP5611、总线连接器、总线电缆 20针前连接器 40针前连接器
CP5611卡 DIN导轨、热插拔导轨 /PLC电池,用到来找我阿!
电:13728187862 QQ:1048811647友诚梁明雅0769-23024912-803/13728187862
PLC编程线批!大量批发三菱、西门子、欧姆龙、富士、台达、松下、施耐德、永宏、GE、HITECH人机界面、PRFACE人机界面、
AB、爱默生等各种品牌的PLC编程电缆!西门子附件! 西门子CP5622通讯卡CP5611、总线连接器、总线电缆 20针前连接器 40针
前连接器 CP5611卡 DIN导轨、热插拔导轨 /PLC电池,用到来找我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