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WINCC V6.2的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10-03-20):
安装WINCC V6.2提示这样一个画面

什么意思呢?是不是这两个软件没有安装呢?我又下载了个SQL2005 for wincc,但是安装找个SQL时,又提示这个报警界面什么意思呢?
请大家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A:
要重新启动电脑一次!

楼主:
在安装SQL2005时又跳出这样一个窗口,什么意思呢?

网友B:
1.第一个截图 需要安装SQL和重启电脑

2.第二截图  问题可能出在1: 你需要打个补丁 具体那个补丁不好意思 我记不得 好像是 KB319740

                                              2:你的系统是 SP3的吧? 你要在注册表自己加个键值 来欺骗wincc 具体方法网上有

祝你好运

网友C:
看来还挺麻烦的!

网友D:
装WINCC6.2 SP3 ASIA版(WINDOWS XP SP3装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