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主机报告 Z position feedback failure 错误

楼主(2010-03-20):
向各位大大求助!我单位进口了两台国外二手数控机床. 用的是PMAC的ISA接口控制卡.卡只能控制X和Z轴的.光栅尺用的是SONY BS75A  读数头也是SONY的,但型号没查到.连接电脑和光栅尺传感器的 主机是SONY LASERSCALE BD15 近日有人拆过了数控机床上的 SONY BS75A 光栅尺和读数头 导致数控机床电脑显示 X position feedback failure ,Z position feedback failure 错误.机床无法使用.请教各位大大,这是因为光栅尺拆过造成的吗?  请各位大大帮忙分析下.万分感谢!

网友A:
应该反反馈信号的问题,好好查一下反馈信号线的及传感器是否松动,如果还是不行,得换个新的光栅传感器了,

楼主:
反馈信号线的及传感器都已经检查过了.问题是X Z轴的的两个光栅传感器一开始是好的.有人拆过后,再安装回去后才提示X position feedback failure ,Z position feedback failure 错误...

网友B:
换新的feedback

网友C:
光栅尺安装没安装好就会出现这样的报警。简单解释就是光栅尺没安装水平或者垂直。读数头读数误差过大

网友D:
你这系统有没有初始化,重新安装光栅尺要初如化才可以,光栅尺原来是好的就表明光栅尺没问题

楼主:
嗯!之前已经按说明书的方法对PMAC卡进行复位了...

网友E(2010-08-29):
有没有重新对原点!!

网友F:
那就是光栅尺没安装好,以及参数是否要是设置有关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你这系统有没有初始化,重新安装光栅尺要初如化才可以,光栅尺原来是好的就表明光栅尺没问题

好的为什么还拆卸?拆卸后可就难保还好了?首先检查安装光栅是否得当?
其次,你看到报警后是否尝试移动伺服轴?是否执行过回零操作?不要一看报警就不敢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