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T伺服驱动器显示5是什么

楼主(2010-03-20):
SEM伺服电机型号是HR92G-88S用的是IRT伺服驱动器,但是电机工作时IRT驱动器有时显示5不知是什么意思。请大家指点。

网友A:
可能是伺服电机有震颤反应,措施:1、调整(主要是考虑降低)回路增益;2、调整参数P8对应的电流I与Rint的乘积数值,并针对此乘积进行补偿设置。以上是根据irt M700的德文版说明书相关内容推测的的(因为看不懂德文),英文的资料有找不到

网友A:
irt的资料相关内容如下,有懂德语的朋友见帖后帮忙翻译一下:

Die nachstehende Liste ist als Ueberblick über die häufigsten Fehler und der möglichen Ursachen für den
Benutzer gedacht.
Nr. Fehler Mögliche Ursache
1 Betriebsbereitschafts-
Anzeige
a) keine Versorgungsspannung
b) Versorgungsspannung <50 V DC
2 Tachofehler-
Anzeige
a) Anschlüsse Tacho und/oder Motor umgepolt
b) Kabel vom Tacho oder Motor defekt
c) Verstärkungsfaktor zu hoch
d) Gegen-EMK des Motors mangelhaft eingestellt
e) Tacho defekt
3 Uberstrom-
Anzeige
Isolation des Motors oder Motorkabels defekt
4 keine Alarmanzeige
aber Motor seht
Schalter "Eindeinstellung" oder Sollwertvorgabe null
offen
5 Motor läuft unrund
a) Verstärkungsfaktor zu hoch eingestellt
b) Steueurung ohne Tacho :
Ueberkompensation von Rint x I (P8)
6 Motor dreht durch
Jumper W3 fehlt, Anschlüsse Tacho und/oder Motor
umgepolt
7 Motor ohne
Drehmoment
a) Einstellung Imax zu niedrig
b) Steueurung ohne Tacho :
mangelhafte Kompensation des Innenwiederstandes

网友B(2017-05-02):
很好的帖子,感谢楼上和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