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变频器坏了,更换个同等型号的新的变频器,需要重新设置那些参数。

楼主(2010-03-21):
老变频器坏了,更换个同等型号的新的变频器,需要重新设置那些参数。不能拷贝参数。

网友A:
根据他要求的功能去调呀,

网友B:
重新设置有关参数,哈哈哈

网友C:
实在不行就把CPU板互换就行了!

网友D:
他的用途是什么,你可以说出来!或许有同行可以帮你

网友E:
最主要是要看该变频器的控制方式,如果是外部端子控制,那就修改参数就可以了,如果是通讯控制的话,估计有点麻烦。要解决的话,必须了解相应变频器支持的通讯协议。然后对控制程序作相应的修改即可。

网友F:
不能这样讲啊?一般的变频器更新了系列之后是不能拷贝的,拷贝是在同型号和同系列中才行的。至于调参数那要看你用的什么功能,对照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