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M系列.运行报GFF故障

楼主(2010-03-21):
接到一台VFD-M,3.7KW的变频器.驱动带电机跳GFF故障,不带电机不跳,不驱动不跳.根据经验怀疑互感器坏.遂将互感器上面的4570取掉两只,还剩下一只.驱动一台2.2KW的电机,不跳.显示电流为1.2A.本以为修好了,送到客户处试机同样是驱动带电机跳GFF故障,不带电机不跳,不驱动不跳.检查电机没有问题.用摇表摇了电机,没有问题.用一台2.2KW的变频器带了电机,证明电机确实没有问题.现在郁闷了.请教高手,问题出在那里,小弟谢过.

网友A:
将其余两只霍尔去掉,是不合适的,找好的霍尔换上就OK了!交流13013926810(短信)

楼主:
为什么带2.2KW的电机不跳,带3.7的就跳,带2.2KW的时候<空载>,观察电流为1.2A正常范围啊

网友B:
电流采样电路有问题,  吧检测电流的芯片换了 应该会好

网友A:
因为1.2A没超过额定电流的50%故不报警!

网友C:
报电流检测部分的LM339换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