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奇怪的故障

楼主(2010-03-21):
我公司一台安川变频器7.5千瓦,采用端子控制不能运行,控制面板控制运行正常,变频器参数设定为端子运行,不知什么原因,请师傅们帮下忙,分析一下

网友A:
如果参数没问题,那可能就是端子的输入线路故障了,看24V供电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可能是光耦坏了!13013926810(短信联系)

网友B:
安川面板上有个远程 和本地的转换键 你可能这个键被按成本地了  有显示灯提示的  不放检查一下

网友C:
如果在陕西,我可以去现场调试

网友D:
应该是参数设置有问题

网友E:
恢复出厂设置,然后。。。。。。

网友F(2010-05-01):
直接用开关通过端子控制,还是通过plc,如果是用plc控制,先检查一下变频器的25、27(PA、PC)端子,是不是正常,有的变频器用的时间长了,这两个端子误输出,可能plc会认为变频器内部故障,于是从plc就没有输出,所以会认为变频器端子控制不能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