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变频器如何去掉缺相保护

楼主(2010-03-21):
各位大侠有没有 单相220V自耦变成380V,通过变频器变成三相380V输出方法 !
单相380V是通过220V自耦变成的,网上关于单相380V变成三相380V输出方法很少。一般的380V的变频器都是三相的,买一台二手的变频器让220V---自耦升压380V----变频器三相380V。谢谢!

百度搜索结果 如下
第一种方法:将220v倍压整流,需配滤波电容1000u,倍压整流后为2线输出,接变频器的任意2个电源输入端,悬空一个电源端子,电机配380v的。
第二方法:用交流调压器将电压调致380v,接变频器的任意2个电源输入端,悬空一个电源端子,电机配380v的。

但是有的说缺相保护会报警的!

急求!变频器如何去掉缺相保护!

我要搞一个家庭三相380V电源,供维修电气设备使用。

我研究了网上的 意大利Santoni(圣东尼) 变频器电路图

下载研究了星河电气变频器XH-STARDRIVE手册

例如:如果出现变频器故障诊断及保护功能 poff显示

欠压8
1.输入电源缺相。
2.瞬时停电。
3.输入电源接线端子松动。
4.输入电源变化太大。

故障对策:
1.检查输入电源。
2.拧紧输入接线端子螺钉。

问:变频器是否存在三相电源输入缺相检测反馈电路?如果有就怎么去掉它?谢谢!

网友A:
汗 你是修变频器用的电源嘛??  如果是修变频器,那没三相电也没关系  三相电源 和变频器输出的三相电源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正弦波 还有一个是什么来着 忘记了 呵呵 知道的补充下

楼主:
我要搞一个家庭三相380V电源,供维修电气设备使用。

我研究了网上的 意大利Santoni(圣东尼) 变频器电路图

下载研究了星河电气变频器XH-STARDRIVE手册   变频器故障诊断及保护功能 poff显示

欠压8
1.输入电源缺相。
2.瞬时停电。
3.输入电源接线端子松动。
4.输入电源变化太大。

 故障对策:
1.检查输入电源。
2.拧紧输入接线端子螺钉。

变频器是否存在三相电源输入缺相检测反馈电路?如果有就怎么去掉它?谢谢!

网友B:
不是所有变频器都有缺相保护的,很多国产的就没有,你买变频器是说明就行了

网友B:
不知道你做这个干什么用,可以电话咨询我,133792004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