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位置控制S型算法!

楼主(2010-03-22):
脉冲控制能不能增加加减速功能,目前遇到要小惯量来匹配很大的负载惯量,要求停车的时候不能过冲,而且停车位置要求准确,所以考虑增加位置加减速,做成S型,这样停车到最后时速度和加速度都很小,苦于没有算法思路,能不能给个算法思路。先谢谢各位前辈了

网友A:
您是用什么发脉冲的?或者说,您想在什么东西上实现"算法"?

楼主:
PLC或者伺服实现算法有什么区别么,我只是想知道个大概思路,谢谢了先

网友B:
最简单的S型加减速策略是:

加速段和减速段的加速度曲线为矩形,匀速段加速度为零,或者无匀速段;

顺次积分后,得到的速度曲线的加速段和减速段为直线加减速曲线,匀速段为恒速或者无匀速段;

位置曲线的加速段和减速段为抛物线加减速曲线,匀速段为直线或者无匀速段。

这样构成的位置曲线为2次曲线+直线+2次曲线拼接而成的S型曲线。

上述加减速策略的加减速段会产生冲击,因此需要控制加加速度,这样一来:

加速段和减速段的加速度曲线为等腰梯形,或者等腰三角形,亦即变加速度段的加加速度曲线为矩形,匀加速段的加速度曲线为矩形,或者无匀加速段;匀速段的加速度为零;

顺次积分后,得到的速度曲线的变加速段为二次曲线,即抛物线加减速曲线,匀加速段为直线,匀速段为恒速或者无匀速段;这样构成的速度曲线已然是2次曲线+直线(可无)+2次曲线拼接而成的S型曲线,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S型加减速;

位置曲线的变加速段为三次曲线,匀加速段为抛物线,匀速段为直线;这样构成的位置曲线是由3次曲线+2次曲线(可无)+直线(可无)+2次曲线(可无)+3次曲线拼接而成的S曲线,相比上一种,起停更为平顺,冲击更小。

另外,欧系伺服和运动控制中常用5次方曲线构成位置加减速曲线,甚至6次方曲线。具体原理不详。

网友C:
机械书上有比较详细的从动件运动规律总结,楼主的情况估计就匀加速度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楼上诸位,我自己先研究下,还是高等数学没学好

网友D(2017-12-13):
这个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