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工程施工过程常见问题及预防措施

楼主(2010-03-22):
电气工程施工过程常见问题及预防措施
河北六0七化工有限公司 孟书珑
电气工程的检验是电气工程的重要工作,做好检验工作是我们专业技术人员的重要职责,应严格按照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要求做好检验,并对相应的问题提出预防措施。现对施工过程中较为常见的几个问题归纳如下。
1 防雷接地不符合要求
1.1现象
( 1)引下线、均压环、避雷带搭接处有夹渣、焊瘤、虚焊、咬肉、焊缝不饱满等缺陷。
(2)焊渣不敲掉、避雷带上的焊接处不刷防锈漆。
(3)用螺纹钢代替圆钢作搭接钢筋。
1.2预防措施
(1)加强对焊工的技能培训,要求做到搭接焊处焊缝饱满、平整均匀,特别是对立焊、仰焊等难度较高的焊接进行培训。
(2)根据GB50169 2《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接地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规定,避雷引下线的连接为搭接焊接,搭接长度为圆钢直径的6倍,因此,不允许用螺纹钢代替圆钢作搭接钢筋。另外,作为引下线的主钢筋土建如是对头碰焊的,应在碰焊处按规定补一搭接圆钢。
2 室外进户管预埋不符合要求
2.1现象
( 1)采用薄壁铜管代替厚壁钢管。
(2)预埋深度不够,位置偏差较大。
(3)转弯处用电焊烧弯,上墙管与水平进户 管网电焊驳接成90。角。
(4)进户管与地下室外墙的防水处理不好。
2.2预防措施
( 1)进户预埋管必须使用厚壁钢管或符合要求的PVC管(一般壁厚PVC φ114为4.5mm以上,φ56为3mm) 。
(2)明确室外地坪标高确保预埋管埋深不少于0.7m。
(3)预埋钢管上墙的弯头必须用弯管机弯曲,不允许焊接和烧焊弯曲。钢管在弯制后,不应有裂缝和显著的凹痕现象,其弯扁程序不宜大于管子外径的10%,弯曲半径不应小于所穿入电缆的最小允许弯曲半径。
3电线管(钢管、PVC管)敷设不符合要求
3.1现象
( 1)电线管2根或2根以上并排紧贴。
(2)电线管埋墙深度太浅,甚至埋在墙体外的粉层中。管子出现死弯、痛折、凹痕现象。
(3)电线管进入配电箱,管口在箱内不顺填,露出太长;管口不平整、长短不一;管口不用保护圈;未紧锁固定。
( 4)预埋PVC电线管时不是用塞头堵塞管口,而是用钳夹扁拗弯管口。
3.2预防措施
(1)电线层不能并排紧贴,如施工中很难明显分开,可用小水泥块将其隔开。
(2)电线管理入砖墙内,离其表面的距离不应小于15mm,管道敷设要“横平竖直”。
( 3)电线管的弯曲半径(暗埋)不应小于管子外径的10倍,管子弯曲要用弯管机或拗捧使弯曲处平整光滑,不出现扁折、凹痕等现象。
(4)电线管进入配电箱要平整,露出长度为 3 - 5mm,管口要用护套并锁紧箱壳。进入落地式配电箱的电线管,管口宜高出配电箱基础面50 -80mm。
(5)预埋PVC电线管时,禁止用钳将管口夹扁、拗弯,应用符合管径的PVC塞头封盖管口,并用胶布绑扎牢固。
4 导线的接线、连接质量和色标不符合要求
4.1现象
( 1)多股导线不采用铜接头,直接做成“羊眼圈”状,但又不扩锡。
(2)与开关、插座、配电箱的接线端子连接时,一个端子上接几根导线。
(3)线头裸露、导线排列不整齐,没有捆绑包扎。
(4)导线的三相、零线(N线)、接地保护线(PE线)色标不一致,或者混淆。
4.2预防措施
(1)多股导线的连接,应用镀锌铜接头压接,尽量不要做“羊眼圈”状,如做,则应均匀搪锡。
(2)在接线柱和接线端子上的导线连接只宜1根,如需接两根,中间需加平垫片;不允许3根以上的连接。
(3)导线编排要横平竖直,剥线头时应保持各线头长度一致,导线插入接线端子后不应有导体裸露;铜接头与导线连接处要用与导线相同颜色的绝缘胶布包扎。
(4)施工人员应清楚分清相线、零线(N 线)、接地保护线( PE线)的作用与色标的区分,即A相一黄色, B相-绿色, C相-红色;单相时一般宜用红色;零线(N线)应用浅蓝色或蓝色;接地保护线(pc级)必须用黄绿双色导线。
5 配电箱的安装、配线不符合要求
5.1现象
(1)箱体与墙体有缝隙,箱体不平直。
(2)箱壳的开孔不符合要求,特别是用电焊或气焊开孔,严重破坏箱体的油漆保护层,破坏箱体的美观。
(3)落地的动力箱接地不明显(做在箱底下,不易发现),重复接地导线截面不够。箱体内线头裸露,布线不整齐,导线不留余量。
5.2预防措施
(1)安装箱体时与土建配合,土建补缝要饱满,箱体安装时用水准仪校水平。
(2)箱体的“敲落孔”开孔与进线管不匹配时,必须用机械开孔或送回生产厂家要求重新加工,或订货时严格标定尺寸,按尺寸生产。
(3)透切理解验收部门关于接地的有关规定。根据供电部门和市质检总站的要求,动力箱的箱体接地和导线必须明确显露出来,不能在箱底下焊接或接线。接地的导线应符合规范要求。
(4)箱体内的线头要统一,不能裸露,布线要整齐美观,绑扎固定,导线要留有一定的余量,一般在箱体内要有10 - 5cm的余量。
6 开关、插座的盒和面板的安装、接线不符合要求
6.1现象
(1)线盒预埋太深,标高不一;面板与墙体间有缝隙,面板有胶漆污染,不平直。
(2)开关、插座的相线、零线、PE保护线 有串接现象。
(3)开关、插座的导线线头裸露,固定螺栓松动,盒内导线余量不足。
6.2预防措施,
(1)与土建专业密切配合,准确牢靠固定线盒;当预埋的线盒过深时,应加装一个线盒。安装面板时要横平竖直,应用水平仪调校水平,保证安装高度的统一。另外,安装面板后要饱满补缝,不允许留有缝隙,做好面板的清洁保护。
(2)剥线时固定尺寸,保证线头整齐统一, 安装后线头不裸露;同时为了牢固压紧导线,单芯线在插入线孔时应拗成双股,用螺丝拧紧。
(3)开关、插座盒内的导线应留有一定的余量,一般以100 -150mm为宜。
7 电缆、母线安装不符合要求
7.1现象
( 1)电缆安装后没有统一挂牌,电缆在电缆 沟、桥架中敷设杂乱。
(2)在竖井中,电缆孔堵封不严密;垂直固定电缆的支架太小,太软,向下倾斜。
(3)电缆穿过进户管后没有封堵严密。
(4)接线端子(线耳)过大或过小,壁太薄,压接头时破裂。
( 5)母线的插接箱子安装不平直,各段母线太长,不易运输和安装。
7.2预防措施
(1)电缆施工队伍之间要协调好,将大小电缆分别排好走向和位置,安装完毕后统一用防潮防腐纸牌挂牌,注明各电缆的线路编号、型号、规格和起讫点。 挂牌位置为:电缆终端头、拐弯处、夹层内,竖井的两端,电缆沟的人手工艺孔等。
(2)用麻丝和沥青混合物堵封竖井电缆通过的洞口,有室外进户管到地下室时,管口要作防水处理,这些工作需要和土建专业密切配合口,堵封后清理干净现场。
(3)采购部门购买电缆固定支架、接线端子 (线耳)等材料时,要按照规范购买。在压接头时,准确选用相对应的油压钳和对应的套件。
(4)母线订货时,必须保证每段母线不得大于每层楼高;一般不大于3m,以方便楼内搬运和安装口
( 5)母线及配件进场时,要严格按照 GBJ149 – 90《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母线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和合同验货。
(6)安装插接箱时,要横平竖直,与母线接触可靠、牢固。

8 室内外电缆沟构筑物和电缆管敷设不符合要求
8.1现象
( 1)电缆沟和砼支架安装不平直,易折断。
(2)电缆沟、电缆管排水不畅。
( 3)电缆过路管埋设深度不够,喇叭口破裂、不规则。
(4)钢管防锈防腐漆不均匀,密封性不够,特别是管内的防锈、防腐未做。
(5)接地极在电缆沟中不平直、松脱,与过路管的连接不全面、部分管漏焊。
8.2预防措施
( 1)土建单位在安装砼支架时,应拉线找平、找垂直;其中最上层支架至沟顶距离为150 -200mm,最下层支架至沟底距离为50 - 100mmo 保证有足够的承托力,钢制支架要做好防锈防腐保证。
( 2)根据GB50054 – 95《低压配电设计规范》的有关规定,电缆沟底部排水沟坡度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