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间送料小车的自动控制

楼主(2010-03-22):
题:在某一车间有六个工作平台,送料小车通过导轨往返于各个工作台之间送料,小车通常采用电动机驱动,利用PLC控制技术,设计制

        造并投入了这一转运系统,现场运行情况完全证明能够满足生产工艺要求。

要求:小车可以根据呼叫信号的不同方位能在任意一个工作台边的到位开关上停留下来;

          设小车现暂停在m号工作台(SQm为ON)处,这时n号工作台呼叫(SBn为ON),若

          《1》m>n,小车左行,直至SQn动作,到位停车。m<n,小车右行,直至SQn动作,到位停车。m=n,小车不动;

          《2》小车在未到达目标位置时,又接到呼叫信号,系统应按前呼叫信号优先后呼叫信号的原则响应;

  请问一下怎么才能做到这两步?怎么记录信号的先后顺序且 在没完成过程中不予回应别的信号?

要求:有顺序功能图和文字说明。谢谢各位了!我想悬赏的,但是我没有分数,麻烦各位老大了!

网友A:
这是书上的例题,多看看书不可以啦

楼主:
我看了啊,但是还是不太明白。最主要的是信号锁定及后按信号的待命保持不知道怎么做。麻烦各位大大指点下哦!

网友B:
很简单的

都是顺序控制

多看书

网友C:
这和电梯程序差不多啊。

-------------------------------------------------
PLC视频教程,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 编程电缆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工控

楼主:
这两步的控制环节信息流程方框图怎么展开啊?

网友D(2018-09-20):
学习知识,武装自己。。

网友E(2019-01-14):
学习知识,武装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