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linx2.41能连MicroLogix 1400 吗

楼主(2010-03-22):
我装的RSlinx2.41,RS Logix500V 8.1,可是总是找不到MicroLogix 1400 呢?

编程线没问提,RSlinx选DF1驱动,可是自动配置的时候显示正确连接了,但不能识别是什么部件?、大概是这个意思,RS Logix 下载的时候提示PLC可能在运行,但实际上是在编程状态的。。。有没有可能是RSlinx2.41太低了?

楼主:
RSlinx配置该怎么配?今天我是这样选的 RS232 DF1驱动,CRC,节点地址01,波特率19200,数据8位,停止1位,还有个通道我选PLC通道0。也是这个意思,记得不是很清楚了。。配置完能出个电脑图标,但没出PLC图标,在RS Logix500中也没有PLC图标,我的系统是XP SP2。。

网友A:
在RSlinx组态DF1时直接用自动组态就可以了啊,CRC,节点地址01,波特率19200,数据8位,停止1位,还有个通道我选PLC通道0,都不用选择。

网友B:
我解决了,主要是RSlinx2.41太低了。。

网友C(2012-03-14):
Rslinx 2.54確認可用

网友D:
好象是RSlinx版本太低了吧,换个高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