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ROFACE画板显示的中文是乱码应该怎么解决

楼主(2010-03-23):
请问PROFACE画板显示的中文是乱码应该怎么解决,用南极星也变不过来啊

网友A:
要安装一个什么中文包吧

网友B(2010-05-13):
可以进入离线状态改

有个语言选择,具体路径我不太记得了,可以联系QQ:16736800

网友C:
呵呵,南极星,还真想得出来哈

网友D:
离线或在线把语言设置成中文.

2::在软件开始界面上"设置"中将系统文字设置成标准中文.

楼主(2010-09-28):
老早以前就弄好了,就是选择文本列表,里面有两种语言选择,直接选登录好的中文就可以了,韩文字体显示,用南极星是可以正确显示的

网友E:
人机参数设置一项好像可以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