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7.5KW水泵要求变频控制?怎么切换运行

楼主(2010-03-23):
两台7.5KW水泵要求变频控制,并且先变频运行1台水泵,然后运行3小时后切换第二台水泵变频运行,请教各位师傅,设计这电气图的话,加定时器就够了吗?还有其他办法吗切换?小弟还有一点不明白,就是在切换的同时,要不要先将第一台停止以后,变频器也停止后,给它个停止变频器运行的延时,最后再去切换第二台水泵运行呢?还是时间定时到吗,直接切换过去运行另一台水泵,恐怕不能这样做吧···请各位指点下···

网友A:
切换第二台水泵前,必须先把变频器停止,然后切换到第二台水泵,在运行变频器,在第一台水泵变频运行的时候,是不能直接切换的,如果直接切换变频将会马上报故障

网友B:
尊敬的客户,您好!东莞市徐李工业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为您提供更专业的服务:
工业自动化设计、PLC和触摸屏编程、三菱和士林PLC解!!密、单片机编程、模拟数字电子电路设计、电路板设计与维修、电气线路设计、液压系统节能改造(如:注塑机、压铸机、液压拉伸机、液压挤出机等)、风机节能改造(如:大型风机、空压机等)、水泵(如:中央空调、智能供水等)节能改造、恒压供水系统、老式生产加工设备改自动化系统、非标准设备的设计、设备维修等工作。
联系人:徐东升
手机:13929477286
电话/传真:0769-82750813
QQ:1062932363
Email:xulitechnology@163.com
http://xulitechnology.cn.Toocle.com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厚街镇白濠管理区白濠村沿河路一街67号306房
邮政编码:523957

网友C:
切换第二台水泵前,必须先把变频器停止,然后切换到第二台水泵,在运行变频器,在第一台水泵变频运行的时候,是不能直接切换的,如果直接切换变频将会马上报故障

在运行3个小时之后,把变频器的启动信号断掉,自动切换到2#泵,然后是2#泵给变频器启动信号。

时间继电器就可以 3H 市场上多的

网友D:
你所说的两台泵变频控制换泵的时候... 要先把变频器与第一台泵停止运行并断开连接.... 然后再切换到第二台泵上变频运行~~

网友E:
问题不是说的很清楚, 是一台变频控制2台水泵轮流工作还是 2台变频控制2台水泵轮流工作?

是第一种的话楼上已经回复清楚,第二种的话先停1号再启动2号。

-------------------------------------------------
PLC视频教程,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 编程电缆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工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