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KW变频风机控制问题

楼主(2010-03-23):
110KW变频风机控制,需要一用一备,这里又出现疑问了我,本人刚毕业·经验不是很足,一有问题就来咨询师傅们,希望给小弟一点建议。

我自己认为,变频风机运行能解决,就是关于备用风机,它是没有变频的,哪能直接启动吗?是不是要给它配个降压启动?加软启动成吗?选变频器的话,直接选择型号为风机水泵型 的变频器,但是选型是不是就看功率呢?

网友A:
你可以用一台变频器控制两台电机的(一用一备),只要在变频器的输出加装接触器进行切换就可以了。如果备用风机不采用变频的话,110KW启动应加软启动器。变频器的选型不能单看功率,还要看你的负载类型,因为变频器有好几种控制方式,不同的负载类型应选用用不同的控制方式。除非你买国外的知名品牌变频,他基本上适用于各种负载类型,你可以在变频器里面选择用那种控制方式,但这样成本会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你可以用一台变频器控制两台电机的(一用一备),只要在变频器的输出加装接触器进行切换就可以了。如果备用风机不采用变频的话,110KW启动应加软启动器。变频器的选型不能单看功率,还要看你的负载类型,因为变频器有好几种控制方式,不同的负载类型应选用用不同的控制方式。除非你买国外的知名品牌变频,他基本上适用于各种负载类型,你可以在变频器里面选择用那种控制方式,但这样成本会很高

就怕变频器故障后,直接启动备用的风机,我想请教下,那要是软启动加备用启动,那要考虑不考虑变频器与软启动能否放一个控制柜中去?我怕软启动和变频放一起,会出现干扰?不知道有这情况没

网友B:
一用一备,又不是同时工作

网友C:
一楼已经回答的,但是不够详细!可以用一台变频器来控制两台电机,你可以利用变频器分别对两台电机进行软启动。

如:变频启动第一个电机,第一个电机的转速接近于同步转速后,自动切换由电网供电。(可保持变频器电源或断开)。如果需要第二个电机启动(可自动/手动控制),转入变频启动第二个电机, 第二个电机的转速接近于同步转速后,可切换由电网供电,还可以由变频器驱动,  变频器的选择你可选用三菱风机专用F740。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