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把5000的标签导入导出FT View Studio

楼主(2010-03-23):
各位大虾,请问如何把ControlLogix 5000的标签导入导出FactoryTalk View Studio中,非常感谢

楼主:
哎,自己顶下吧~~~~~~~

网友A:
我是这样做的:

先在FactoryTalk View Studio中建一个文件夹 在里面建一个点,然后导出来 .

再把ControlLogix 5000的点导出来,把I/O点按照FactoryTalk View Studio导出文件的格式编辑好 然后再导入FactoryTalk View Studio

网友B(2010-09-28):
不太详细啊

网友C(2010-11-12):
这个很简单  有需要联系 QQ164584974

网友D(2011-09-05):
用OPC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