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QL2005 for wincc 安装失败

楼主(2010-03-23):
SQL2005 for wincc 安装失败,有几个组件装不上。

我的系统是XP SP3。

网友A:
操作系统尽量选择正常安装的,不要用ghost版本,否则会有很多未知情况发生。还有在安装时最好先禁用杀毒软件。感觉西门子的软件对系统都比较挑剔,所以实在不行就重装系统吧。

网友B:
系统要XP SP2的才行。打补丁和组件消息队列。

网友C(2010-06-24):
我现在怎么老是提示我说缺少这个文件呢?

网友D:
安装一下补丁就可以了  我有

网友E:
不对,要XP SP2 英文版系统才行。

网友F:
老兄换个系统吧。。。我以前也出现了这个问题。。找了个原版就OK了

网友G(2010-08-07):
系统要XP SP2的才行。打补丁和组件消息队列

另外,电脑CPU是三核的也不行,必须是单核,双核,四核

网友H:
安装过称中,出现错误的解决办法:

这时候可以暂停安装,不要点击中止、忽略,也不要点击取消

按以下步骤

regedit

1找到注册表中的以下各键: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MSDTC

右键“权限”选择“完全控制”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MSDTC

右键“权限”选择“完全控制”

?HKEY_CLASSES_ROOT\CID

右键“权限”选择“完全控制”

2使用CMD执行停止MSDTC服务:net stop msdtc

3使用CMD执行卸载MSDTC服务:msdtc -uninstall

4使用CMD执行重新安装MSDTC服务:msdtc -install

之后重试(retry)就可以继续安装了,这样的话组件不会缺少。

网友I(2010-10-24):
楼主:SQL2005 for wincc 软件能给我发给我吗,邮箱823090630@qq.com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