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变频器F0054故障

楼主(2010-03-23):
各位同行:小弟维修一台西门子430变频器跳F0054故障(I/O卡故障),有哪位师傅知道由几方面导致变频器跳F054故障?小弟静候佳音! 谢谢!

网友A:
重写93c66

网友B:
I/O板坏了,可以修复的!

网友C:
IO板坏的多

也有程序不行的。你看看参数R200和201是一样的不

网友D:
没碰到过,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