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与组态王连接问题

楼主(2010-03-23):
我已经按照操作手册设置了plc和组态王,可为什么还是说通讯失败了,请各位高手帮忙看看

1.plc的设定

2.组态王的设定
3.电脑上的COM1口设定

4.组态王运行后的错误提示

还有个问题想请教各位高手,我在CX-P中自动在线后,将PLC程序上传时,出现的通讯设置为什么和我在程序中设置的不一样

网友A:
你PLC上用了19200,而组态王上设置了9600,怎么可能通讯呢?

网友B:
不要用自动 在线,要把PLC类型选择好。主要要把通信波特率改成一致。

网友B:
通信线,有没有问题。程序能正常上传和下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