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变频器模拟量输出问题

楼主(2010-03-23):
        我公司一个项目中使用AB 22B-D4PON104 1.5KW变频器,使用一段时间后发现模拟量反馈输出不正常,更换一台新的使用一段时间又出现同样问题。检查模拟量输出信号线及电机,接地屏蔽都正常。检查三相进线发现没有接地,根据手册描述,如果变频器安装在不接地配电系统中,必须断开MOV跳线,否则相电压可能会超过线电压的125%,但是不知道这对模拟量输出反馈是否有影响?而产生模拟量输出问题的原因又可能有哪些?谢谢指点。

网友A:
我觉得应该是不接地造成的干扰所致!你也说了,刚开始换了是好用的,为什么用了一段时间就不好用了呢?我觉得就是没有接地线造成的干扰富集。。。。

网友B:
进口输送链条|进口传动链条|进口液压传动链条

http://www.lsptc.com

•100% raw material sourced from Western Europe
•100%原料来源来西欧
•100% components from Renold factories in Western Europe
•100%成分来源于西欧Renold工厂
•100% assembled at Renold factories, the most modern in Western Europe
•100%在Renold工厂装配,西欧最现代化的工厂

–At least twice the working life
–至少两倍的工作寿命
–Half the installation time
–一半的安装时间
–Substantially better resistance to shock loads
–更好的抗冲击载荷
–The world’s best transmission chain
–世界上最好的传动链条

东莞市凌圣五金机电有限公司
tel:0769-8805 3688
fax:0769-8589 3005
e-mail:linghengjd@163.com
联系人:王小姐

网友C(2010-10-14):
模擬輸出不良,是怎麼樣的不良。

网友D:
把生产日期提供一下.可能是光耦不正常,找下你的供货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