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西门子S7-300的输入问题

楼主(2010-03-24):
各位大侠,最近我遇到一件怪事,就是西门子S7-300的PLC,其中有一个输入点是通过按钮输入的,按钮按下后,PLC的输入指示灯亮,在线监控时输入点不变化,相应的输出也没有,多按几次按钮,在线监控又能看到变化,相应的输出也有,请问这是怎么回事?谢谢了。

网友A:
估计是你模块的这个点隔离器坏了,背板是光电耦合的,不能有效的通过背板反映到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