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请教

楼主(2010-03-24):
听说台达的伺服比较软,刚性低是吗?用过的说说经验。

网友A:
台达伺服响应频宽ASD-B系列450Hz,ASD-A&AB系列550Hz,ASD-A2高达1kHz

网友B:
这里所讲的响应频宽一般是指的最大值还是保证值。

网友C:
 应该是小功率小惯量电机测量出来的极限值,一般上了1.5KW 1000hz也得掉到800左右.听个日本老说的.引用学工控 的回复内容:这里所讲的响应频宽一般是指的最大值还是保证值。

网友D(2010-09-29):
台达的伺服预设刚性感觉是软,但是整定时间不会很慢 感觉是在打太极拳一样,是柔中带刚 好处是通常不会引起机台共振,且又可以满足一定的性能需求 那种特性,算是满厉害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台达的伺服预设刚性感觉是软,但是整定时间不会很慢感觉是在打太极拳一样,是柔中带刚好处是通常不会引起机台共振,且又可以满足一定的性能需求那种特性,算是满厉害的。

楼上的意思应该是指台达在用自动增益调参数时,整定出来的性能还不错,对吧?

楼主(2010-12-13):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台达的伺服预设刚性感觉是软,但是整定时间不会很慢感觉是在打太极拳一样,是柔中带刚好处是通常不会引起机台共振,且又可以满足一定的性能需求那种特性,算是满厉害的。

楼上的意思应该是指台达在用自动增益调参数时,整定出来的性能还不错,对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引用 网友D:台达的伺服预设刚性感觉是软,但是整定时间不会很慢感觉是在打太极拳一样,是柔中带刚好处是通常不会引起机台共振,且又可以满足一定的性能需求那种特性,算是满厉害的。

楼上的意思应该是指台达在用自动增益调参数时,整定出来的性能还不错,对吧?

像太极!那了不得哦!那可是柔中带刚、柔以克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