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兹曼交换机隔一断时间就出现丢包现象

楼主(2010-03-24):
最近在矿做了一个项目,井下用的工业以太网(星型结构),用的是赫兹曼的交换机,其中我们的两台设备连接到一个交换机上,连接链路是这样的:设备的RS485输出信号-》RS485转RJ45模块(广州致远的模块)-》交换机。

问题是,过一段时间就出现:这个交换机出现丢包现象比较严重,并且连接到这个交换机上的所有设备都会没有规律的轮询掉线,并且PING不通。网络监测,当时并没有广播和组播包。

解决方法:

第一次出现这样的问题时,把交换机的总网线弄掉,再插上上,问题就恢复了。

第二次出现这样的问题时,把我们的两台设备连接交换机的网线弄掉,等20到30分钟,再插上就好了。

有人遇到这样的问题吗?请回复

网友A(2012-08-03):
有没有可能是RS485转RJ-45模块问题。。

网友B:
最近调试2.5MW的变频器的时候,就出现了偶尔丢包,后来发现时网线比较差的原因

网友C:
建议选用网管型的交换机可以进行辅助的诊断分析比较好的来了解故障原因,为快速排除故障提供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