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B PLC 的通信问题,请大家帮忙

楼主(2010-03-24):
我的问题是这样的:A 区有5台SLC 5\04连成DH+网络,B区有五台logix5555连成controlnet网络,现要求A 、B区同时接到一台controllogix上,然后用上位机通过这台controllogix读取A、B区的数据(controllogix上装有DH+模块、controlnet模块、以太网模块,最终通过以太网与上位机通信)

问题就是:他们之间的通信需要编程实现,怎样编程呢?(比如说A区的数据到了controllogix的DH+模块,要转成以太网的形式到上位机,如何编程实现,是不是需要在RSlogix500、和RSlogix5000上分别编程实现啊?)各位可有相关的参考资料啊,小弟第一次做这块不是很理解。期待各位好心人能够帮忙!谢谢(我是新手,只有这么多积分了)

网友A:
你可以看看logix5000的指令集,在里面有一个MSG指令,那上面比较详细的介绍了怎么实现slc与contrologix的通讯问题

你如果没有可以发邮件给我wangjun5re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