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510变频器的Modbus通讯问题

楼主(2010-03-24):
大家好,我在做s7-200和ABB ACS510变频器用modbus通讯,通讯已经成功了,可是怎么把启动和停止信号给变频器呢?具体地址是多少?谢谢!

网友A(2010-08-26):
看第三组参数,有报文格式的。

网友B(2010-10-15):
两位高手能不能给我你们作的例子,我的油箱是ycy290838222@163.com.非常感谢!

网友B:
终于知道怎么做MODBUS 通讯了

网友C(2011-06-07):
楼上的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D(2011-11-09):
楼主能给个你的编程例子码

网友E(2012-02-10):
1.启动命令(假设变频器的从站地址=01,下同)
ACS550的通讯启动过程:
变频器上电以后(状态为不具备合闸条件(NOT READY TO SWITCH ON)),要逐个进行6次成功的通讯才可启动完毕(每次通讯变频器的回应应与PLC所发内容相同):
(1)使变频器具备合闸条件(READY TO SWITCH ON):
16#01,16#06,16#00,16#00,16#00,16#06,16#09,16#C8
站址   写命令 写寄存器地址  写寄存器内容   CRC校验字
(2)使变频器给定1的值清0(CLEAR THE EXT REF1):
16#01,16#06,16#00,16#01,16#00,16#00,16#D8,16#0A
站址   写命令 写寄存器地址  写寄存器内容   CRC校验字
(3)使变频器状态为准备就绪(READY TO OPERATE):
16#01,16#06,16#00,16#00,16#00,16#07,16#C8,16#08
站址  写命令  写寄存器地址  写寄存器内容   CRC校验字
(4)使变频器状态为允许运行(OPERATION ENABLED):
16#01,16#06,16#00,16#00,16#00,16#0F,16#C9,16#CE
站址   写命令 写寄存器地址  写寄存器内容   CRC校验字
(5)使变频器状态为允许加速(ACCELERATOR ENABLED):
16#01,16#06,16#00,16#00,16#00,16#2F,16#C8,16#16
站址   写命令 写寄存器地址  写寄存器内容   CRC校验字
(6)使变频器状态为运行(OPERATING):
16#01,16#06,16#00,16#00,16#00,16#6F,16#C9,16#E6
站址   写命令 写寄存器地址  写寄存器内容   CRC校验字

2.停止命令
要停止正在运行的变频器,应发停止命令(不应该以0速命令代替停止命令)。停止命令有3种:急停1(变频器按照减速时间1(见参数2203 DECELER TIME 1)减速停止);急停2(设备按照惯性减速停止);急停3(变频器按照减速时间2(见参数2205 DECELER TIME 2)减速停止)。一般可使用急停1(变频器的回应应与PLC所发内容相同):
16#01,16#06,16#00,16#00,16#00,16#6D,16#48,16#27
站址   写命令 写寄存器地址  写寄存器内容   CRC校验字

3.改变运行速度命令
正在运行(OPERATING)的变频器可接收变速命令,即通讯给定。写入给定1保持寄存器的值0-20000对应变频器输出速度0-EXT REF1 MAX(Hz,参数1105)。例如EXT REF1 MAX=50.0 Hz,则欲使变频器输出1 0.0 Hz,应写入20000÷5=4000即16#0F,16#A0。(变频器的回应应与PLC所发内容相同):
16#01,16#06,16#00,16#01,16#00,16#00,16#D8,16#0A
站址   写命令 写寄存器地址  写寄存器内容   CRC校验字
(注意:CRC校验字的放置顺序为先低字节,后高字节)
4.读变频器数据参数
可以经通讯读变频器参数如输出速度、电流、转矩、功率等参数。若所读参数在变频器寄存器地址上连续,还可用1条读命令读多个参数。如要读取输出电流:
16#01,16#03,16#00,16#67,16#00,16#01,16#35,16#D5
站址   读命令 读寄存器地址  读寄存器数量   CRC校验字
变频器的回应:
16#01,16#03,  16#01,     电流H,电流L,CRCL CRCH
站址   读命令  回应的字数量   读来参数       CRC校验字
如要读取输出频率、电流、转矩、功率连续4个参数:
16#01,16#03,16#00,16#66,16#00,16#04,16#A4,16#16
站址   读命令 读寄存器地址  读寄存器数量   CRC校验字
变频器的回应:
16#01,16#03,16#04,频率H,频率L,电流H,电流L,转矩H,转矩L,功率H,功率L,CRCL CRCH
站址  读命令 字数    读来参数字1      参数字2        参数字3        参数字4    CRC校验字
若读回的电流字(电流H,电流L)=16#01,16#A5,则实际电流数值为16#01A5=42.1A。

网友F:
学习了,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G(2012-03-19):
学习了,太给力了哈哈

网友H(2013-05-03):
引用 网友E:
1.启动命令(假设变频器的从站地址=01,下同) AC...

你好 请问在plc200软件里40001里面送入47f的控制字启动  那个47f对应的是变频器的怎么设置 ? 谢谢

 我的邮箱417996576@qq.com

谢谢 期待你的指点~

网友I(2013-06-06):
引用 网友H:
回复内容:对: 网友E 1.启动命令(假设变频器...

首先变频器要设置通讯,通讯成功后,在设置一些必须的参数变频器就可以运行,以ACS510为例,通讯参数可设置为:

9802=1        MODBUS
5302=1 站号

5303=9.6kbit/s        波特率

5304=1 校验方式为8N2

5305为0     1001=10 由MODBUS控制变频器启停
1102=0 由MODBUS控制变频器给定速度(0-20000对应0-50Hz)
1103=8  速度给定来自串行通讯

2.控制变频器起停
a.初始化,即向Modbus寄存器40001中写入1142(16进制数为476)并延时100毫秒
b.停止电机,即向Modbus寄存器40001中写入1143(16进制数为477);
c.启动电机,即向AModbus寄存器40001中写入1151(16进制数为47F)'

此处注意初始化后一定要延时100ms,没有这一步变频器不动作。

3.用Modbus修改给定频率的方法
主机向通讯给定1(Modbus寄存器40002)中写入设定的频率数值(范围=0~+20000(换算到0~1105给定1最大),或-20000~0(换算到-1105给定1最大~0));
例如:若1105=50.00Hz;发出<此处内容被屏蔽>01 06 00 01 27 10 CRC校验码<此处内容被屏蔽>表示修改频率为25.00Hz。
以上设置完毕,变频器基本可以运行了。

网友J(2016-07-19):
这楼正解,真厉害!!!

引用 网友I:
回复内容:对: 网友H  回复内容:...

网友K(2018-01-24):
压顶天有不测风云

网友L(2019-01-30):
为了能早日下载到好东西,我要努力回帖

网友L:
有谁知道怎样设SFPC控制的参数设置吗

网友M(2019-09-09):
ABB ACS510变频器的Modbus通讯案例

网友N:
之前也做过很多变频器的控制,510系列的也做过一些,很多地方都会用到通讯,其实只要找到相应的点就可以了,其实没有说的这么复杂,有朋友在浙江区域做工控可以一起加个微信讨论下我的13588284471,加我时注明下

网友O(2020-04-24):
初始化延时100ms是什么意思啊?是初始化100ms以后才能对40001发送启停指令是吗?

网友P(2021-02-25):
学习了,但还是没成功,不知哪出问题

网友Q(2023-05-21):
为什么不用Q点输出到DI6来作为启动和停止,一般485通讯不作为启动停止的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