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台达PLC与海利普改变频率RS485通讯

楼主(2010-03-24):
求台达DVP-80EHPLC与11台海利普A系列变频器RS485通讯,只想用通讯改变频率。

变频器通讯地址为CD160

频率设定为CD000

基准频率设定为CD002

在台达DOP-A10THTD1触摸屏分别写入频率及按扭启动控制。

楼主:
我们厂都是采用台达触摸屏和PLC及海利普变频器,原先用3个4DA模块,现在为节省成本改为RS485通讯。

网友A:
这个要看变频支持什么协议,或者变频的通讯协议才可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