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伺服的几个参数意义
西玛仪表 028-66505957 13808018567

楼主(2010-03-24):
有个项目用6个台达AB的750w伺服。全通讯控制。modbus RTU。用的是增量编码器。无外部原点。上面是S7-315-2DP/PN+341(modbus)。无定位精度要求,只有最小位移精度要求。

在监控参数里面设定P0-02有:

00         电机反馈脉冲数(绝对值)

01         电机反馈旋转圈数(绝对值)

15          电机反馈脉冲数(相对值)/位置latch脉冲数

16          电机反馈旋转圈数(相对值)/位置latch旋转圈数

请问下各个参数是什么意思:

1、00  和01  是伺服累计的么?从哪个点开始计算的?掉电是否保持。假设正转100圈,再反转100圈。则01值是多少?

2、15和16是指本次伺服通电时间内的值还是本次指令运动的值。

其实我的项目是用伺服带动丝杆来运动。最大行程是+50mm。实际使用行程是-40~+40左右。想在PLC中得知当前丝杆的位置。而系统无外部原点。我想用当丝杆在大概中间时PLC的一个寄存器=0作为原点。通过通讯获得伺服反馈脉冲和圈数计算得知当前丝杆大概的位置。

我该用来采集哪个值。或者我该如何做???

非常感谢。

网友A:
个人理解:00和01是伺服累计,估计会以启动后遇到的第一个Z点为参考,台达的伺服似乎掉电无法保持。15和16不详,具体情况还是建议咨询台达!

网友B:
这个在台达的说明书中应该有的。

比如说上一时刻的脉冲数量是10个,然后再走了10个脉冲,那么 绝对值就是20个脉冲,相对值就是10个脉冲

网友:
还是没有看到。。。。。。。

网友C:
你问的是参数P0-02 驱动器状态显示吧,00代表电机反馈脉冲数电机转1圈为10000个脉冲,1圈完成后在从1开始记数到10000,01代表旋转的圈数,每转一圈记数为1,转5圈以后就为5,以此类推

台达编码器都为增量编码器,断电后无法记忆原点,如需要回原点,建议还是使用外部开关配合马达的Z脉冲进行回原点动作。

网友D:
伺服位置控制不可不设原点,无外部原点,那么你的服放大器带有绝对原点记忆,否则应当设定外部原点。

愿意交流qq1029549485

网友E(2010-08-14):
我用台达驱动器ASDA-A和ASDA-AB两种驱动器做位置控制。松下FP-40TPLC控制驱动器。
我的接线是DO5-(27)接PLC 0V ,DO5+(28)到PLC输端X8.在线监控时电机运行正常X8就为ON,报警时X8也没OFF
我设的参数为P2-22为107.我看资料都是这么讲的,我现在真不知道哪里错了?

网友F:
这个方案不太靠谱,增量型的的编码器是没有位置记忆的,电网掉电怎么办?你没有原点回归,再次上电就不能运行了。

modus读写6个从站的轮询时间也很长,实时性不好。

cp341带狗的话价格很高,可能还不如em277 + cpu221三组组dp网可靠,另外,原点是必须的。

网友(2010-09-26):
这几个月都比较忙,出差,把这个事情暂时搁置下来了。由于所有的器件都已经采购并且只能这样讲究解决。所以我就采用ctgr命令加内部计数来完成功能。设定每次指令的行动脉冲数。然后对指令次数进行计数。只是每次ctgr指令行动的脉冲数设置为最小位移精度的1/3。

算是勉强完成任务吧。。。。

在此多谢各位大哥的帮助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