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模拟量信号不稳定原因

楼主(2010-03-25):
PLC输出电源标号为P0,P24,给扩展模块供电。开关电源标号为D24G,D24,PLC输出公共端接D24G,通过继电器控制220V交流电磁阀工作。另有三路模拟量采集,为4-20mA输出,使用开关电源供电。现有问题如下:

当PLC输出时,模拟量数值均有一定数值下降,且模拟量信号及其不稳定,通过监控发现偶尔可以短暂为零,而PLC不输出时,模拟量信号稳定。另:控制部分与机械部分距离20m左右,开关电源输出为24V    ,6.5A 。开关电源只给继电器,触摸屏,接近开关,传感器供电。

请教。

网友A:
最好是能上传一幅接线图,便于更好的分析。

对于4-20mA 模拟量数值均有一定数值下降,这与信号源的输出功率或电源功率有关。
对于信号及其不稳定,可能是信号受到的干扰。

参考文章
浅析PLC高速计数器的计数误差及有效克服计数误差的方法
怎样解决PLC高速计数器的计数误差
信号隔离器的功能及工作原理
PLC应用中的抗干扰技术
PLC控制系统的抗干扰措施
克服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中前向过程通道的干扰措施之一
http://mhm-sh.com/lib.htm

网友B:
赞成1楼的看法。1 查看一下接地;2 模拟信号输入线是否屏蔽;3 试下将传感器的负端与PLC的输出电源的负端相连

网友C:
干扰问题,试试在线圈加吸收回路

网友D:
看看线是不是虚断了,

还有就是屏蔽有没有做好

网友E:
西门子PLC群24179750

网友F:
先查查PROFIBUS 头子 上次我也是这样的问题 结果打开头子里面都黑了   还有屏蔽线

网友G:
斑竹的问题解决了吗,最后怎么处理的?

网友H:
应该是接地的问题,信号﹣和m端短接下

网友I(2010-05-04):
将电源线的负端与PLC的负端短接

网友J:
可以考虑加信号隔离器

网友K:
plc本身应该接地我碰到过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