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双字节读取求教

楼主(2010-03-25):
上位机和台达plc通讯,想要读plc寄存器内存储的双字节数,例如d500存储数值为200000,读取d501存储的值为30,d500存储的值为

-31616,请问如何将d500,d501的值还原为200000,谢谢

楼主:
上位机和台达plc通讯,想要读plc寄存器内存储的双字节数,例如d500存储数值为2000000,读取d501存储的值为30,d500存储的值为-31616,请问如何将d500,d501的值还原为200000,谢谢

网友A:
如果DMOV K200000 D500,那么D501=3,D500=3392.那么3*2^16+3392=200000.  只要这样加权就可以了。

不知道你D501和D500的数据怎么会是30和-316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