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伺服电机做速度跟踪

楼主(2010-03-25):
请问采用日系伺服,跟踪电机A的速度,A的速度用编码器采集,然后给伺服控制器,伺服的设置是位置控制,请问这样能做好速度跟踪嘛?还是必须要将伺服设置为速度控制,然后把编码器的脉冲值转化为模拟量给伺服控制器?

网友A:
原则上直接跟脉冲即可,不过多多少少肯定会有滞后。

网友B:
也有专门的同步控制器可选,看性能要求和成本控制.

网友C:
请问下,日系A4系列编码器是串行的五线制增量式编码器,我想用示波器看A、B相的波形,怎么用示波器看啊?

网友A:
看不到A、B脉冲!

网友B:
我想用示波器看A、B相的波形

您只能看驱动器输出的波型了

网友D:
 我觉得直接读取驱动器的速度监视器不也可以吗?不过是模拟量输出.伺服电机不要使能.这是我的设想,不过为读个速度代价也太高了吧?速度监视器的模拟量是从编码器直接采样的.内部处理出来后就变成模拟量了.比如6V=47r/min 6v=3000r/min   3000r/min=输出6V的电压.从IO口采集给你的PLC模块.

网友B:
我觉得直接读取驱动器的速度监视器不也可以吗?

原则上也可以,主要还是看速度跟踪的要求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