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 Windows7能安装的 step7 v5.4及安装方法

楼主(2010-03-25):
如题     谁能提供一个 谢谢

邮箱 qdwxd18605323235@gmail.com

网友A:
无论哪种方法,你总要去安装有Step7的Vista系统Copy系统信息至你的Win7,同时修改……这会是一个非常繁琐的过程。

简单的方法是,在Vista上安装,然后通过操作系统升级为Win7.

繁琐的方法是:
第一步:通过Orca软件修改下面这些文件的安装脚本
CD_1\STEP7\Disk1\setup.msi
CD_1\STEP7\HF1\Disk1\setup.msi
CD_1\S7PCT\Disk1\setup.msi
CD_1\S7-Plcsim\Disk1\setup.msi
CD_1\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Disk1\setup.msi
CD_2\S7-Graph\Disk1\setup.msi
CD_2\S7-Scl\Disk1\setup.msi

在Orca中打开每一个文件,在Tables栏中选择“ControlCondition”,然后在右边选择DLG_InstallationRequirements,在Action中将Disable改为Enable

第二步:从Vista上已经安装Step7专业版系统复制CommonFiles\Siemens文件夹,然后复制到Win7的相同目录下。

第三步:从安装有Step7的Vista系统的注册表中复制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Siemens\SINEC内容,然后复制到Win7系统注册表的相同位置上。

第四步:因为Win7不在支持HLP的帮助模式,因此你需要去微软下载HLP插件(需要正版验证)

你说这个步骤烦不烦,有这点时间去这样做,还不如从Vista上直接升级了~~~

网友B(2010-05-28):
你可以到网上下载一个WIN虚拟机和XPMODE安装。之后就可以在虚拟机的XP模式下安装STEP7以及一些WIN7不兼容的程序

网友C:
还是希望西门子赶快升级吧,早点实现win7可以装setp7

网友D(2011-08-30):
我按照网上的有些内容,说能在WIN7家庭版上安装STEP7 V5.4版本,可是我按照说明装了,怎么总显示安装失败,而且我安装的时候选择的是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