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电机接一台VFD-V变频器可以用矢量控制吗

楼主(2010-03-25):
按说明书上说的,当用矢量控制模式时不宜接多台电机,我现在有两台同型号的电机并接使用,可以实现用矢量控制吗?

网友A:
也可以,但最好,电动机型号参数相同.

网友B:
为你的生产着想  矢量变频最好一控一

楼主:
谢谢!我的两台电机是同型号的

楼主:
TO山水:

那再问下,在电机参数自动测量时是两台电机都接上还是只接一台?(我选择电机不转动测量)

网友C:
两台电机要同时并接到变频器输出端,看成是一台电机就可以了.

这种应用很多,选矢量没有问题,最好是旋转学习一下

网友D:
      用矢量控制只能一拖一,不能并两台。

网友E:
如果是两个电机同轴对接是没问题的,但是变频器对电机的保护就没有了。否则最好别使用,因为两台电机会因为不同的负载致滑差不同(转速不同)影响控制。

网友F:
矢量控制只能一次驱动单台电机,因为矢量控制算法要以电机的阻抗,电流参数在变频器内部做运算,如果该参数不准确,矢量控制就没有效果,所以矢量控制必须是针对单台电机的

网友G:
有些厂家的变频可以做到一台变频器器带两台同功率同型号的电机,需要参考变频器厂家的产品说明书,在1台变频器带2台电机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1.每个电机需要加热保护,防止负载不均时烧电机,变频器只对总的负载电流进行保护。2.使用矢量控制时,一般是先进行单独一台电机参数整定,然后人为地修改电机参数,修改规则为,R1,R2和L值除以2,I0电流值乘以2,转动惯量J除以2,电机容量为2个电机容量之和。日立的SJ300和SJ700系列的变频器可以这样做,并且也实际的应用,在打桩机上就是一台变频器带两台同功率电机,具体可SJ300参考变频器的说明4-83页。

网友H:
都没有特别明确的规定,但实际也在用一拖多的矢量控制.

楼主:
谢谢各位!我的变频器是V系列的,经过试验是可以一拖二的,在低转速下转速稳定、转矩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