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变频器
有用VFD-V变频器+PG卡构成闭环模式的高手吗?应该注意哪些参数

楼主(2010-03-25):
该设备用两套相同的电机及减速机拖动,因要求传动速度很低,用矢量模式也不能满足要求,想增加编码器和PG-03卡构成闭环模式,请教高手能实现吗?调试应该注意哪些参数?

楼主:
问题解决了!只是有一点大家注意:当选用的编码器只有A、B、Z输出时,应该把PG3卡上A反、B反短接接0V,不然反馈信号不正常,会飞车

网友A:
速度很定?有多低啊。1分钟电机转一圈?真不行用交流伺服+伺服电机。效果好

楼主:
那伺服装置有22KW的吗?

网友B(2010-05-18):
用减速比大一点的减速机就可以啦~~这样电机就可以转快点啦

楼主(2010-12-23):
怪我没说明白,因为该设备是用在焊接变位机用的,恒定线速度,在焊接靠圆心位置时转速高,焊接外圈时转速低,所以要两者兼顾,换了减速机就不能满足高转速了

网友C:
给你介绍个网站,
南风仪器网
有大量技术资料,无需下载,免费使用,可以参考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