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将数据导到U盘?

楼主(2010-03-25):
我用的是6070iH, U盘插上去, 就会显示对话框要选择是不是要下载项目.

但是屏是给客户用的, 目的是要让用户插上U盘导出数据.

如果选了退出,则实际上U盘并没起作用 ;-(

请问在哪里可以屏蔽U盘下载项目, 让U盘只是做为外部存储器呢?

谢谢 ;-)

楼主:
多谢! 试验过了, 貌似不行 ;-( 还要麻烦你指点

该Bit的说明中, 明确说明只对i系列有用, 我用的也确实是i系列(6070iH), 但是将LB9063置ON后, 再插入U盘, 一样会弹出下载项目的界面.

无论是选上载还是下载, 都能浏览U盘目录,说明U盘是认出来了.(电话咨询客服时,那小伙讲说是屏比较挑U盘, 呵呵, 客服真的是不专业哦, 就算真是这样, 也不好直接说嘛, 太诚实了一点, 哈哈)

而且用上载功能里的上载历史记录, 可以在U盘中创建文件,将事件记录备份出来.

但是用备份元件导出数据时, 还是不成功,不是提示出错那种, 就是貌似正常, 没什么反应,但实际上U盘什么文件都没有。

备份元件我检查过了, 没什么不妥之处。 而且将LW9076和LW9078里的数据显示出来看, 都是0, 那就是说U盘实际上并没起作用.

这种问题如何解决呢? 多谢!

网友A:
我刚刚又测试了一次, 是正常的, 中间不知出了什么差错
(我也只是把LB9063设定为ON而已)

另外, 打开系统设定对话窗, 在”Miscellaneous”那一页也可以看到有一个选项是用来禁制出现”上/下载”对话窗口 (不要勾选“Popup download window”即可),
不过这样使用起来比较不方便, 毕竟可以使用系统保留地址会比较有弹性,用户也可以自由设计自己的系统设定对话窗, 我们的策略是希望所有的系统功能都能利用系统保留地址来更改

下一步我们会先把系统设定对话窗中文化与图形化, 毕竟这一部分早就该做了

最后, 可以帮我查一下你的OS的版本号吗?

楼主:
多谢!

所有的系统功能都能利用系统保留地址来更改, 这个理念绝对是正确的! 对用户是最灵活的 ;-)

请问将LB9063设定为ON后要重启才能生效吗? 昨天我试的时候记得是没重启的. 还有, 导出目录有影响吗? 我尝试过将LW9032后的8个字节清空或设为某个U盘上已经存在的目录名, 但都没成功 ;-(

版主能不能帮忙试一下, LW-9076(9078)是不是能显示出来磁盘剩余空间数 ;-)

我用的编程版本是"V3.32 Build 2009.11.10", 系统设定对话框("编辑"菜单下的"系统参数设置")中没有版主所说的”Miscellaneous”这一页.

OS版本号晚上回家了查出来明天给 ;-) 多谢!

网友A:
不需要重启

另外, 可能我说的不是很清楚, 我所谓的”系统设定对话窗”是指按HMI的右下角会出现的那个窗口, 或是你使用LB9062(设定为ON)也会出现的那个窗口, 里面有一页是”Miscellaneous”

楼主:
多谢斑竹!

在屏上的系统设定对话框中禁止上/下载对话窗口是可以的! 而且在禁止了对话窗口后, 插上USB盘后会出现一个短暂的提示(自行消失), 很人性化. 不错!

呵呵, 那就还得请教一下, 这个系统自行出现的提示, 在哪里可以管理? (比如说显示多久, 显示内容可否使用文字标签库?)

不过, LB9063确实是不生效.

我的OS版本号是:
Version:  MT8xxx(S3C) firmware build 20100129

Type: MT6070IH

屏背后铭牌内容是:

MT6070iH 2WV
S/N: 990202812

会是Firmware版本问题么? 看起来像是MT8000系列的似的, 呵呵.

插上USB盘后, 偶尔会出现一个U盘存储空间不足的提示. 无论设成USB1或USB2, 用"备份资料" 元件都是没用的, 在用上/下载弹出对话框来上载事件记录时, 发现 usbdisk下有3个盘:

disk_0: 这个是插入的U盘
disk_a_1: 这个对应USB1
(我试过, 如果设定LW9032目录名, 点存到USB1的备份键, 在这个虚拟盘下会出现对应的目录.)
disk_b_1 : 这个对应USB2

 有点不太理解, 难道说是USB1/USB2被虚拟到HMI的内存空间中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