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机软启动器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楼主(2010-03-26):
也做了几年电工,电机星三角启动,降压启动,变频器启动都见过,就是没见过软启动器,请问各位前辈那是什么样啊?工作原理如何?

网友A:
软启动器主要结构是一组串接于电源和被控电机之间的三相反并联晶闸管,利用晶闸管的移相控制原理,控制晶闸管的导通角,使电机的输入电压按不同的要求变化。启动的时候电机的端电压从零开始逐渐上升直至达到额定转矩再使电机全压运行。

网友B:
各种品牌PLC输入输出单元故障、变频器故障、590及西门子6RA系列直流调速器故障,可以联系13830812651技术交流维修方法。

网友C:
1楼回答详细了。

-------------------------------------------------
二手PLC 视频教程,光电接近开关,编程电缆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工控